编程
请大家帮加个y4手动程序.三菱FX1S-30MT的PLC做的

楼主(2011-02-09):
请大家看看多多帮助。因y4需要手动不知在顺控中怎样加合适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加个手/自动选择信号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最好能将把程序截图上来,不知道楼主的Y4是如何控制的。加个手动开关是个好办法,不知道楼主是否还有备用的输入点。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