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 PLC的问题

楼主(2011-02-09):
FX2 PLC程序上载是不是只要进行“PLC传送--读入”操作就行,PLC里面的寄存器数据是否会跟着一起上载上来了,重新下载程序到PLC是不是先进行PLC存储器清除,在选择PLC传送写出操作,寄存器数据是否也要进行写出操作?
EPROM传送,PLC传送,寄存器数据传送,分别是在什么情况下采用?

网友A:
上传时可以选择要传的内容,比如:程序,注释,设定参数等,下传时也可以选的,也可选择步数传,但下传时,如全选,会吧以前所设定的参数清0的,你可以看情况,下传时不用清除以前的程序,直截覆盖.

网友B: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