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1-02-09):
我公司有一台较老台湾产设备,控制系统是一块电路板,控制长度是用一个接近开关和一个齿轮来计长,由于设备使用时间较长,接近开关型号已经看不清,请教高手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代换。谢谢
龙芯

网友A:
是几线感应啊?如果是两线的那么欧姆龙的就可以啦。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原来的接近开关是怎么控制的,就是说它是开关信号还是电压信号.买相对应的就可以

网友C:
两线的随便,三线的分NPN和PNP

楼主:
三线的12V的

楼主:
普通的接近开关我换过,都不行

楼主:
好像跟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有关

楼主:
普通的接近开关换上一直是接通的

网友D:
NPN和PNP都试一下。

楼主:
速度转慢的时候可以断开接通

网友E:
用光电开关代替啊,接近开关不灵敏

网友F:
你看看它原来的接近开关原来感应的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G:
用高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转慢的时候可以断开接通
实在不行看看一圈多少个脉冲,直接装个对应线数的旋转编码器得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是的,我现在准备换个高频的,实在不行就考虑改

网友H:
先量电压 判断是NPN PNP 还有感应器还有灵敏度 好点的反应才能跟上控制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I:
测一下电源电压和信号电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