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西门子通讯求助

楼主(2011-02-09):
PLC 300作为主站,2个PLC200作为从站,2个子站的输入点和输出点能重复不?
比如都是从I0.0--I3.0?
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没做过,不清楚啊。
收藏下,随时学习。

网友B:
还没这样做过,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就个人认为,就算PC允许你这样组态,你如何区分当前的数据是从站1过来的还是从站2过来的呢?

网友C:
可以,如果是通过PROFIBUS通讯设置的GSD设备不同就应该可以

网友D:
帮你顶下帖子把

网友E:
楼主的问题非常奇怪,2个子站间的IO模块怎么布置,IO地址的确定,相互之间不会有丝毫影响的。
你的重复是指在哪里?
我觉得cvlsam 大侠都被你搞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