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9):
最近弄一设备,变频器用的台达VFD-S变频器,PLC也用台达,采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以来调节马达转速,现在可以控制马达转速,但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0-10电压我准备在触摸屏上以频率的方式反映出来,连线监控数据,数据时大时小,高手帮忙

楼主:
10hz----2.5v
15hz----3.5v----14.7hz
20hz----4.6v----20hz
25hz-----5.7v----25hz
35hz-----7,8v----34.7
45hz-----9.9v-----44.6hz
屏幕设定--------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电压---------变频器显示频率
以上是在没有把变频器AFM与GND(变频器 模拟量输出端口)接在PLC的模拟量输入端测试的数据,但把线接在PLC上,测量电压,超过10V,而且程序数据一直没有变化,这是怎么了

楼主:
程序数据一直没有变化

网友A:
把程序也上传来嘛。

网友B: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不过你为什么还要把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接回PLC,直接把PLC的内部数据用屏显示出来不可以吗?

网友C:
请问是否A/D模块或台达带A/D功能的PLC?A/D输入接线是否正确?电流或电压接线对吗?也可用通信直接读取变频器的频率呀?

网友D:
第一行要用MUL

楼主:
搞定了,原来台达变频器AFM与GND不可以接D/A模块,它输出的为PWM,只可以接指针式的仪表,谢谢朋友们指点,

网友E:
都是台达的,用MODBUS通讯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