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海利普变频器的过电流

楼主(2011-02-09):
各位师傅新年好:
今年我上班的第一天遇到了难题,海利普A系列的变频器突然开不起来了。显示加速过电流。我加长了加减速时间也没用,电机,电线全量了一遍,绝缘良好。空载可以运行,加上负载就加速过电流。找不出原因,请师傅们帮忙

网友A:
恭喜你你可以换台好的变频器啦

楼主:
不能修吗?
jxh668

网友B:
可以修的!
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C:
重调参数,回厂设定试下

楼主:
参数也调过,也恢复过,没用

网友D:
检查电机负载 停时间长啦 负载就是大 不行加热试试
诚心诚意

网友C:
查看我的主页,如可以谢下站的大侠吧。

网友E:
恭喜你,可以换台新的变频器了呀,

网友F:
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机负载 停时间长啦 负载就是大 不行加热试试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曾经也遇到过一次,也是启动时过电流,后来我把变频器拆掉,直接接到3相电源上运行了一会儿,在接上变频器,什么问题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