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的工控电脑损坏了,如果换电脑怎么把原系统完美拷入新电脑

楼主(2011-02-09):
设备上的工控电脑95年的,老化了,经常开机困难,想换新电脑,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老电脑的系统和软件拷到新电脑,系统是IBM的,系统和软件搞不到安装文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IBM什么时候开始做系统了???

网友B:
系统应该没必要照搬吧,只要能达到控制软件的要求即可,控制软件重新安装后,再用老系统中所有的工程文件夹覆盖现软件中的同名文件夹即可

网友C:
估计你的工控电脑软件不能适应当前的xp等系统,把原来硬盘(注意硬盘接口)装到新电脑上,更新对应驱动试试。
没见过工控电脑,仅供参考。

网友D:
(1)系统没有必要要指定IBM的啊!新电脑系统好后,把程序文件拷到新电脑上。
(2)若想把原系统完美拷入新电脑,就把旧硬盘拷到新盘上就OK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正版系统貌似有个转移命令(没用过),工控软件与驱动可以重新装过,程序只要COPY一下。
饿米豆腐

网友F:
系统可能是WIN3.1,WIN3.2或DOS,先保存工控软件部份的文件(COPY),再安装WIN3.1,WIN3.2或DOS系统,再把工控软件部份的文件恢复到原位,有的可能还需要一下I/O配置。

网友G:
复制硬盘就可以了,网上很多教材的!

网友H:
估计是WIN32系统IBM的电脑吧,现在的电脑都不大适应了,要想省事,建议购一台配置与原电脑相当的库存电脑(最好是没用过的),当然也可以更换部份硬件,其中硬盘必须更换,把原系统做个GHOST备份,防止硬盘损坏后什么都没了。电脑及配件可以在淘宝网上购买。

网友I:
同意以上几位高手的观点

网友J:
先準備一個空白硬盘.把原系统做个GHOST备份到硬盘在放到新电脑測試.

网友K:
把旧硬盘整个拷贝到新电脑里面应该可以了。我也没有见过工控电脑。

楼主:
是95年的电脑    IBM的系统SO2   搭载有工控软件   注意没有重新安装的文件来源,不论是系统或是软件都搞不到  唯一的文件来源就是老电脑  注意是95年的  硬件都找不到了  设备是德国的 ,不知道我描述的情况哪位师傅可以解决   静候

网友L:
这个要看你原来电脑是什么系统了,如果是很早以前的系统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是WIN98或是XP就直接对拷,然后重新安装驱动可能可以解决,但是不保证软件一定能用,其他早期的系统的化我想基本很难搞定了,那就要看有没有电脑高手和软件高手可以帮忙了.

网友M:
不晓得IBM的系统SO2是什么系统?不过IBM倒是出过PC DOS系统,好像和微软的MS DOS不兼容。如果是这种你最好找些PC DOS的书看看,做一个一样的系统,再把原来的东西Copy过去。可以百度“DOS之家”,到哪里去看看,会有帮助的。
还要考虑上位机是否有加密或者防拷贝措施,建议先不要删除原硬盘的东西或者往原来的硬盘写入任何文件,找个其它的机器做一个一样的系统后,把原硬盘下的东西拷贝过去,在原来的工控电脑上测试一下,可以运行再进行更换。

网友N:
如果没有其他处的软件来源~~~是比较棘手,冒险的  最好先把原硬盘的 COPY到一个新的 硬盘里做备份   再看原硬盘是 什么系统 重新安装和它一样的 系统  再安装机器软件相关的 软件驱动    像95年的 工控机  多半都 是DOS系统   最好找个软件方面的  高手帮忙  自己一边好 好 学习学习哈

网友O:
同意9楼说了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不晓得IBM的系统SO2是什么系统?不过IBM倒是出过PC DOS系统,好像和微软的MS DOS不兼容。如果是这种你最好找些PC DOS的书看看,做一个一样的系统,再把原来的东西Copy过去。可以百度“DOS之家”,到哪里去看看,会有帮助的。
还要考虑上位机是否有加密或者防拷贝措施,建议先不要删除原硬盘的东西或者往原来的硬盘写入任何文件,找个其它的机器做一个一样的系统后,把原硬盘下的东西拷贝过去,在原来的工控电脑上测试一下,可以运行再进行更换。

1) OS/2是由微软和IBM公司共同创造,后来由IBM单独开发的一套操作系统。OS/2是"Operating System/2"的缩写,是因为该系统作为IBM第二代个人电脑PS/2系统产品线的理想操作系统引入的。
2) PC-DOS是IBM PC个人电脑上使用的一种DOS操作系统,由微软为IBM开发。同时微软也以MS-DOS名销售同一软件。自 1993 年的 IBM PC DOS 6.1 起,IBM 与微软分道扬镳,开始独立发展。
3) 是否有加密或者防拷贝是另一难题。
4) 使用拷贝指令会有 O/S2 格式兼容问题。
5) 复制原硬盘要注意该原程序 O/S2 是日本版的。
6) 复制后, 一定要测试。
7) 祝你成功!

网友Q:
长见识了,工控机没用过

楼主(2011-03-27):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R:
如果是win95我有办法,还有组态软件是什么

网友R:
如果是win95我有办法,还有组态软件是什么,qq57067355

网友S:
硬盘做个GHOST,对拷后测试
同意18楼的观点

网友T:
新电脑硬件和老电脑都不兼容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