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问数字直流传动装置是什么?

楼主(2011-02-10):
我开始以为是变频器,结果不是,现在知道它是用来控制直流电机的,可是网上相关资料很少,这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称呼或者学名?

楼主:
难道就是单片机?

楼主:
不会吧,搞工控的应该都熟悉的啊,难道大家只用变频器?我们公司只用直流电机调速,是不是很落后?

网友A:
就叫直流电机调速装置啊,功率可以很容易做到上千千瓦。是通过IGBT或者可控硅整流的。经常使用的一般以西门子或者欧陆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