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释下工控中的 组态 组网 总线

楼主(2011-02-10):
由于我初学网络方面,请高手帮忙解释下工控中的 组态 组网 总线 都什么意思及之间的区别。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组态是用软件把被控制的设备参数在触摸屏或电脑上显示出来,包括:设备组态,动画组态,控制算法组态,数据库组态等
组网是指控制设备与控制设备之间进行无协议通讯,总线是一种通讯方式,如一棵大树,主干就是总线,所有的要通讯的设备都挂在主干上,每个设备都通过这个主干与上位机通讯。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二楼兄弟,总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