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模拟量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1-02-10):
各位大侠,我在用三菱的AD模块读取热电偶的温度时,是不是读取的数字量直接除10就可以得到摄氏温度了,AD模块和温度模块有什么区别呀,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jxh668

网友A:
没那么简单!
要用对比测试才能确定,简单的就只高低值;要精确还须多级补偿

网友B:
可以,AD模块是把电流或电压转换成数字(12位的话是0-4095),温度模块可以直接读数值(指热电偶不需要加电流或电压转化),但不一定等于温度数值

网友C:
热电偶不能直接和AD模块连接的,只能和温度模块连。

网友D:
温度是专用的模块,专门针对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入的

网友E:
AD模块和温度模块是两个不相同模块,不要混为一潭,AD模块是把电流或电压转换成数字;温度模块是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楼上的老兄,电流或电压也是模拟量啊,AD模块是把标准模拟量信号转换成数字量信号,温度模块是把非标准的模拟量信号(热电偶或热电阻)转换成数字量信号。如果用AD模块读取温度值需要在热电偶或热电阻的输出端加装温度变送器,将热电偶的mv信号或热电阻的阻值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电流或电压信号才可以
下载积分:+4(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F:
6楼说的对,热电偶是0-4mv的电压信号。AD模块需要的是0-5v 0-10v 0-20mA这三种的任何一种
热电偶的0-4mv的电压信号。要转换成0-5v 0-10v 0-20mA这三种的任何一种才行

网友G:
6楼说的没错,如果用AD模和温度变送器组合读取温度程序比较复杂,调试麻烦,但是各个通道干扰小
温度模块简单些,如果各个热电偶测试点是绝缘的,用温度模块好些。

网友H:
热电偶的温度与其输出信号是非线性的,要做准确比较难,建议直接用温度模块。

网友I:
6楼ysheng9099 说的很好,加分

网友J:
6楼说的没错,如果用AD模和温度变送器组合读取温度程序比较复杂,调试麻烦,但是各个通道干扰小
温度模块简单些,如果各个热电偶测试点是绝缘的,用温度模块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