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错误 0180201E 怎么办?

楼主(2011-02-10):
大家好,我有一FX2-32MR PLC可以读取程序,在停止模式时向PLC写入程序时提示错误0180201E怎么解决?

网友A:
将EEPROM的开关拨过来就行了

网友B:
监视停止后再传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吧把监视模式关掉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EEPROM的开关拨过来就行了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赞同1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