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频率和速度的转换

楼主(2011-02-10):
最近在做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程序。触摸屏输入速度来控制变频器运行,,可是速度和频率转换的误差太大。。各位高手,谁给我讲下怎么把速度转换成频率?是根据N=60F(1-S)/P吗?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如何控制变频器频率?是HMI通过通信直接写入频率?还是其它D/A模块?0-10V电压信号或是4-20MA电流信号控制?如果是模拟信号就要0-10V或4-20MA对应的频率折算就可。

楼主:
HMI通信直接写。。

楼主:
一般是低速运行,,低速的时候S会变化。所以我想问下大家是怎么算的。。。速度不会超过90M/MIN

网友B:
开环的不会准的
jxh668

网友C:
有的变频器可以显示速度的,但得设置一些参数

楼主:
用的LS的变频器,,没看见说明书里有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