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0):
       小弟第一次使用伺服,看了一些资料
现在想用omron的定位模块来做一个项目。

其中有一台伺服电机的要求如下:

正转50圈,然后反转30圈,再正转50圈,然后反转30圈   如此反复。。。(其中每次动作都允许有10度的过转,但要求电机达到1000r/min之后速度要恒定。)
其中正反转的加减速时间都是1秒。
电机最高转速1000r/min
(其中每次动作都允许有10度的过转,但要求电机达到1000r/min之后速度要恒定。)

选用的伺服电机是国产的。
定位模块是omron的 CJ1W-NC133

我想请大侠指导下,具体用怎么控制,不要求具体程序,告诉我思路!
(比如,用PLC的CPU单元直接控制还是利用定位模块的存储器控制;优缺点。。。。。。)

借此也想与各位工控达人以及千千万万和我一样刚入门的新手成为朋友!

我的QQ1273381121

网友A:
看来楼主的银子挺多啊,不知楼主另一轴的电机是怎么控制的,像上面这样的控制还要用定位模块?还有允许10度的过转还要用伺服?这样做学习可以,但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有点浪费,上面这样的控制要求,可以用绝对定位或相对定位指令来做,先设置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即发多少个脉冲伺服转1周(360°),再算出电机转30周和50周需要的脉冲数,用绝对定位指令或相对定位指令指定脉冲数即可,这样做误差很小。要是实际工程应用建议楼主用CP1E的PLC,物美价廉!其次,楼主的控制要求有点不尽人意哦,1000转/分的速度,每秒16.6转,加减速时间均为1秒,这样转30周实际运行中达不到1000转的恒速!
谢谢你的回答,可否加我QQ:12733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