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指令的操作数怎么理解?

楼主(2011-02-10):
西门子编程手册上,指令的操作数一栏,VB,MB,*VD,*AC,*LD,其中带星号的是甚么意思?谢谢啦,

网友A:
指针……
下载积分:+1(刘刚华)

楼主:
MOV-DW &VB100 VD130
M0V-W *VD130 VW200
M0V-B 16#0D *VD130
M0V-B AC0 *VD130
我能理解前两条,不能理解后两条。

网友B:
将16进制数D存放入VD130存放的地址中去,如VD130存放的是VB200的地址,那么就是将D存放到VB200中去。
另一条只是将累加器存放到对应的地址中去,和上述表达意思雷同。
Regards
下载积分:+1(刘刚华)

网友C:
VB是8位存储器地址,VD是16位存储器地址,带星号的是变址存储器地址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