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能解此题者,高手也!

楼主(2011-02-11):
假设PLC没有密码,人机界面加了密码,按动人机界面上一个键然后监视程序,能快速找到这个地址吗?不用每步程序都去比对!
jxh668

网友A:
当然能找到

网友B:
不明白说什么。不好意思。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请问1楼有啥高招哇!教教我啊!

网友C:
不明白说什么

网友D: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网友E:
能明白的也算是高手了

网友F:
直接监视PLC程序 如果程序不是很多步的话就很快找到 慢慢找就OK了

网友G:
米操作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H:
不可以吧
jxh668

网友A:
我曾经解过一个台湾人做的机器,制作者在人机上做一个空白的按键,当在指定处在规定的时间内按三次才有效,机器在运行半年左右,出现故障!故障现象是自动运行时位置数据错乱!制作者在这方面用了几百条指令,同时大量的数据处理!尽管用心良苦但最终的关健点还只是一个点的处理!

网友I: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一点耐心和技巧。

网友J:
1.这得看是什么PLC、什么人机界面,这个在实际接工作时是很关键的。
2.其实还是1.的情况延伸,加密的机制不单单是读PLC某个地址的数据然后比较,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K:
以三菱PLC为例。触摸屏操作对象一般是M、D等元件,那么可以直接批量监控软元件,通过点击触摸屏对应点,对比软元件状态或数值的变化,以快速找到对应点。

网友L:
明白了,即是要改人家触摸屏的程序,因为触摸屏有密码。呵呵
可以直接在监控地址报表里查看。

网友M:
理论上是不可靠的!
PLC内部很多的软元件(位元件,字元件)的状态、数值等是相互关联运算的,瞬时发生连锁变化
你无法用毫秒级甚至更快的速度监控到是哪个元件的状态或数值是首先发生变化的。

网友N(2011-03-24):
可以,PLC多加个编程口,和电脑连上在线监控,在HMI上按,找PLC里那个点动作

网友O:
那种没法解密屏的画面就是靠这样子做的:
1、先用交叉参考找出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的继电器点。
2、用软元件内存变量的监控功能这些监控触点,要实时的。
3、按你说的画面按键。
4、观察状态变化,就能找到对应的关系。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P:
搞不清楚是什么?

网友Q:
如果是on/off 按钮、或者数字显示、曲线在监控状态下比较好找,瞬时按钮要麻烦些,需要把系统动作弄个大概。

网友R:
把程序研究透就知道了

网友S:
有点麻烦,但应该能找到

网友T:
那要看PLC软件有没单独监控点的功能吧,只要有点触动,运行状态下编程监控软件上所有输入,输出点,暂停状态下,只有输入点和触摸屏辅助点。点在一个界面上会反映状态。

网友U:
教教我啊

网友V:
很好找啊 屏上按下一个键的话大多数都会有一个输出的吧 先看PLC的输出点 再根据这个点去找就行了吧 呵呵这是我能想到最快的了哦

网友W:
三菱是可以的

网友X:
不明白怎做

网友Y:
沒有查詢數值的功能吧
只能慢慢找了

网友Z:
PLC没有加密,人机界面加了密,因为人机界面也不能设置参数进入PLC程序,来监视PLC寻找地址。

网友AA:
不明白说什么。不好意思。

网友AB:
你在监控程序时根据动作,反过来找,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QQ32135553

网友AC:
工作量比较大,你要按动按钮,在PLC软件上监控,按钮是可以做,可是指示等的话就比较难找到

QQ:84818626

网友AD:
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AE:
這個要求是可以達到的,但如果做到與原來的差不多就需要下點功夫和時間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AF:
个人认为先找到那个按键地址加以下程式:M8000 MOV K4M0 D0 *************多写几个能超出那个程式的M继电器.然后按人机那个键.有反应的就是那M.从M往下找D寄存器就出来了.
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AG:
当然可以啊,这个简单啊。你直接监控PLC里面的状态就下来啊,我弄过信捷的

网友AH:
异想天开!

网友AI:
时间!!!用心去找吧。如果制作者转几转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