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11-02-11):
大家好,我们这有三个车间,新上的,分别是有800KW,2500KW,和3200KW的,请问该选择什么样容量的变压器啊?

网友A:
计算负荷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按1个千瓦2个电流算 或者直接估算哪个车间机器用电量大 还要计算以后加机器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C:
会扩容吗?
如果就这样不动了,考虑到变压器的安全系数,建议你乘上1.25得到的数值的单位为KVA的变压器的容量
实际为80%,我用的是1/0.8=1.25,至少要乘上这么多才能保证电压器的安全
但如果你的厂房中的设备不是都开,就需要按照手册中的需要系数来计算变压器容量
书上有两种计算方法,你查查看,按照实际情况来选择一种进行计算

网友D:
变压器的选择大小是根据行业来定,如钢铁业.制造业.纺织业.塑料业等。还要考虑以后增容。电机的大小。根据本人的经历原在钢铁厂做,选型是1KW配1KVA,1KKW的电机配1KKVA的变压器。后来调到机械制造也不样。后又到塑料压延打工也不一样,在那里总功率为1K3百多KW而最大的电机为355KW还有110KW的直流电机,我选择的是630KVA的,也够用。特别是现在选型一定要从多方考虑,选择大了老板不高兴,因1KVA的基本电费是25—30元,选小了不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E:
你们用电挺大的呀,还是要结合您们自己的设备生产性质考虑
电工书上有参考公式,好像是全加起来乘一个百分数

网友F:
我个人觉得 使用时不需要考虑数模安全系数(如果没有未来添加设备的考虑的话)
因为设备上标示的功率数值 一般是全开的状态,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是不会用到这么大的 而且远不到那么 选择变压器容量的时候 就按照每台设备功率数值之和选择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了!
我是新人 去年年底我们工厂也是引进一台生产线需要扩容新增一台变压器,老师傅告诉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G:
6500kva~7500KVA即可。功率都统计出来了,还犹豫什么啊。KVA即KW。可选用2台以上相应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H:
可以搞二台,或三台变压器并网,这样以后功率小还可以停一台变压器

网友I:
考虑到以后加机,建议用两台变压器,选择的话稍微的大一点,以后要是负载不是很大的话可以只用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