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

楼主(2011-02-11):
请问串口调试软件的具体作用,在调试变频器方面
jxh668

网友A:
可试验能否通讯,通讯接口的好坏,通讯协议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试验能否通讯,通讯接口的好坏,通讯协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