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本屏和触摸屏那个好用

楼主(2011-02-11):
价格当然是文本比较便宜,但是用起来是哪个好点,我还没用过,望用过的朋友发点意见

网友A:
文本与触摸屏不是同一个档次,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B:
学到了,谢谢一楼

网友C:
从使用角度看,当然是触摸屏比用文本屏好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触摸屏界面可以比文本的界面更直观,小尺寸的触摸屏与文本的差额不大,可考虑.

网友E:
触摸屏比文本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界面可以比文本的界面更直观,小尺寸的触摸屏与文本的差额不大,可考虑.
不知道4楼最低价位的触摸屏价格是多少?
文本显示器的价格简直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