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直线导轨、滑块的高手援助!!

楼主(2011-02-11):
请问哪位知道直线导轨及滑块在哪买价格比较实惠??谢谢
直线导轨型号为TBI090820367 滑块型号为EGW25CAC 77783-2

网友A:
用过没有买过

网友B:
用过,去年一台设备上就使用了,但在哪里买的记不得了,反正是在一条路上,我们这的,莫愁路

网友C:
两个是配套使用的嘛?看滑块的型号应该是台湾上银(HIWIN)的,你找天津罗升去买好了,它是HIWIN中国总代理。下面是网址。
http://www.acepillar.com/
过年到现在才上班,上来吐个泡泡。

网友D:
如果没有特殊精度要求,就没有必要用台湾或者其他国外的品牌,寿命能用个一年半以上就可以了。一般的设备1年以内就能回收成本。

楼主:
谢谢各位!导轨韩国进口的好像要两千多,浙江丽水那边的才几百块,不知道几百块的质量怎样??

网友E:
几百的质量肯定是要差一些。
目前国内很多小厂,为了抢市场,用的原材料很差,耐用性不好。
中国的制造业从以低价抢市场到以质量和技术抢市场,还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F:
这是台湾上银的,
http://www.hiwin.com.tw/Products.aspx?type=gw&subtype=gw_eg&zone=zh-TW
国内有很多代理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