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帝特太阳能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家装的斯帝特太阳能热水器怎么烧水要很久久 米太阳的时候差不多要一个上午才到70度左右 24管的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A:
差不多,我家海尔的,差不多4小时才能烧到75°

楼主:
有没很快的 或者我们可以改吗 比如加加热管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A:
不要改了,已经2000W了,再改,你家布置的线路老化就快了,说不定哪天空烧直接烧坏热水器

网友B:
你用的热水器是全太阳能的,还是有电辅助加热的吗?

网友C:
咨询经销商

网友D:
改用天然气的吧,我家的随时随刻都能用热水。只是花费比太阳能多~~~~(>_<)~~~~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E:
这产品哪有卖的,价位怎么样啊,谢谢!

网友F:
也许是集热管的集热效果不好(集热管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热水器是全太阳能的,还是有电辅助加热的吗?
有电辅助的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G:
年数多了集热管会坏的,一开始坏一根两根的时候是不会发现的,要多了才能注意到。

网友H:
那斯帝特太阳能有问题,我家的只要2个小时水就可以到70度,要有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