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md204lv5程序是否可读?

楼主(2011-02-12):
请教各位前辈!md204lv5程序是否可读?
我需要把原来的MD204LV5的画面和控制程序读出!请问是否可以?用什么软件!!

楼主:
在线等呀~!!!各位帮帮忙呀

网友A:
文本的程序没得读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真的没得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