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式中如何插入注释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请问一下如何在三菱程式中插入注释。如附件中图片所示。谢谢!

网友A:
键入;也就是分号,回车。
下载积分:+2(suiyuan666)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注解编辑里先把注释编辑好
下载积分:+1(suiyuan666) 热心助人
QQ:532904130

网友C:
如在GX 8.86版本中,打开编辑菜单下拉列表中的文档生成根据需要分别选择注释、声明、注解,如刚才图片所示并不是注释,而是声明,每种都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D:
看看工具栏,里面全有

网友E:
在软件里,由注解编辑这一栏的,好好看看

网友F(2011-11-05):
顶4楼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