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及温度控制

楼主(2011-02-12):
各位朋友新年好:
问大家一个关于模拟量的问题,
1,关于恒压供水,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模拟输入采集供水压压力的大小,频率越高压力越大,怎样编一程序压力升高,频率就下降,太高就停止,是什么的思路,如果按照温度控制的PID运算,但它的输出的是一触点信号,如Y0加热或Y1冷却,但恒压供输出的一个模拟信号,
多谢指教

网友A:
PID运算的输出是模模拟信号而非触及点信号,如果温度控制范围很宽的话根本不需要采用PID控制,PID是用于精度控制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适用于多数场合,包括变频器的控制
下载积分:+1(3708407)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多谢了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PID控制指令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