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直接用三菱PLC D1000到D7000数据

楼主(2011-02-12):
我现在用一个人机几十个页面设定需要3000个不同的数据,但人机对应的1000以内的数据可以设定,但D1000以后就不能直接设定.请问各位怎么设定之后才行.用传运的方式我会,但我想直接人机与PLC对应设定.

网友A:
你选择的相应型号的PLC如果有D7000的话,在屏上应该也是可以直接选择D7000的啊。

网友B:
如果要大量的数据寄存器的话,要选Q系列的。在屏上指定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什么设备呀,要用到如此多的数据设定,应该是一个工程系统吧,否则哪可能哦。

网友D:
可以用FX3U的PLC 试试看

网友D:
对呀用Q系列的PLC.可以查看对应型号的PLC编程手册就知道D****能用了

网友E:
我试验了一下,发现是可以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1N40MR的PLC.人机用的是海泰克
人机页面的D800都可以正常调用.但页面的D1100时,我设数值1时,屏就显时256.我设10时就显时256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不行,可以通过程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