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2):
问题同上题目,还有自制数据线的话,怎么搞!脚位怎么样焊接,小弟事菜鸟,原来事用西门子的现在换成三菱来,但数据线怎么弄不知道

网友A:
通常这根线由屏的厂家提供的,你告诉屏的供应商,PLC是什么型号,连接矩离有多长就行了

网友B:
还是问问厂家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