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我刚装电信光纤上网,如何配置路由器?

楼主(2011-02-12):
请问高手们我刚装电信光纤上网,如何配置路由器?

楼主:
电信安装人员说不给配置路由器
要自己搞,气死人了!

网友A:
电信人是很坏的,想让我们一根宽带只用一台电脑。
但不管是哪种方式,通常分为两个情况
1,有固定IP的
2,拨号上网的
以 TP-LINK的无线路由器为例,先把猫,路由器,电脑连接在一起,然后输入
http://192.168.1.1
进入设置页面
上网方式这里选择“让路由器自动选择上网方式”然后下一步,按提示操作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信人是很坏的,想让我们一根宽带只用一台电脑。
但不管是哪种方式,通常分为两个情况
1,有固定IP的
联通的人也不算太好,也不给装路由器!
我们公司装的100M的光纤,不但不给装路由器,而且还和用来拨号那台电脑网卡的MAC地址绑定,别的电脑就算知道上网用户名和密码都不能拨号!不可能100M的光纤只供一台电脑使用吧?1月1200块啊!最后找了一个卖路由器的给装的路由器,用的是TP-Link的R478型路由器!配置步骤像站长说的一样,联通的是用用户名和密码拨号方式连接的,即我们家庭用电话线装宽带上网方式一样,不知电信是用哪种方式连接。

网友C:
我这边光纤上网不用装猫,装路由器就可以了。路由器设置看说明书好了。

楼主:
我这装一只中兴的大猫

楼主:
共有四个帐号,想用路由自动拨号。

网友D:
通讯商垄断下的暴利,天下乌鸦都一样黑的。

网友E:
你买个路由器回来就知道了,,包装盒子里面都有说明书的..我也是按说明书自己安装的..没问题,使用一切正常.

楼主:
现在换了只猫猫和路由一体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