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d控制板

楼主(2011-02-13):
各位大侠,小弟希望制作一块pid控制线路板,用来代替plc控制管道内部风压,不知那里
有制作开发的,或者有现成的pid板,请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在
此跪谢!!!!!
心想事成

网友A:
可以有带PID控制功能的数显表实现,单独的控制板好像没有

网友B:
楼上的能否给些资料啊

楼主:
将位移传感器的位移变化转换成电压信号,送到控制板中进行功能运算处理,是控制板输出0-5v的电压模拟信号,来驱动变频器,以保证输出恒定
心想事成

网友A:
在本单位找个做仪表工程的师傅问一下,PID控制是常用的控制功能,他们会给你提供本单位常用的带PID控制工功能的仪表,如果需要的话,我这有带输入输出显示的PID调节器

楼主:
是否有电子样本
心想事成

网友A:
没有电子样本,但有说明书

楼主:
是否可以发一个电子样本看看,我的qq634887026
心想事成

网友C:
lz给写参数要求,我帮你焊接一个吧?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