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气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2-13):
我经常看到别人设计电气柜,一般控制回路电源都是用一个单独的隔离变压器出来的,问题就是隔离变压器的负载都很小的,但在控制回路上用的电源单极开关容量反而大,真是搞不懂?变压器0.2kw,380V±5%/220V/50HZ
单极开关 负载电流6A

网友A:
违规的配置

楼主:
我见过很多公司这样做的,

网友B:
违规的配置不应这么大

网友C:
没关系,有保护就好

网友C:
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D:
违规配值

网友E:
空开配小点固然是保护好,但容易误跳,比如电压高或低,或有涌浪电流,或者以后增压负荷,折中选6A,选3A又太小

网友F:
隔离用的呗

网友G:
学习。。。明天去现场看看 我们的设备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H:
我们有时候配置也不是很正规。。。。。。呵呵,

网友I:
明天去现场看看 我们的设备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J:
变压器上电源端的保险,不是保护变压器的,它的任务是一但变压器损坏保护导线不要起火。
它的电流安数要小于导线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变压器输出端的保险才是保护变压器的,
要根据变压器的容量来选择。

网友K:
我也是这样配置的。只保护短路不保护变压器

网友L:
学习
微信或qq:503660666拆机PLC模块

网友M:
开关要保护的应该是变压器,应该选小一点的

网友N:
与断路器后面的负载有关系,
与断路器的D型和C型有关系。

网友O:
这要根据负载的使用电流来选,一般2~5倍,单级开关可以大一点,因为他容易断开

网友P:
让你多交钱。

网友Q:
2A足够了

网友R:
主回路与控制回来隔离,安全系数高,这都是在大公司里面使用的
现在的小公司一般都不用隔离变压器,老板要省钱,没办法啊!!

网友S:
现在做设备的还有人用正规的方式去做吗,现在的设备连码管都不用了,什么人都有了,

网友T:
主要是短路保护,没事。

1162859666@qq.com

网友U:
七楼讲得对,经验告诉变压器可以超载的啊,冲击电流要考虑啊

网友V:
这问题很少去想,得去查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