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符号

楼主(2011-02-13):
小弟对触摸屏到PLC的数值和符号有些疑惑,想请高手指点一下.
1,就是在触摸屏(维纶)上输入带小数点的数[12.1]到PLC(三菱)的寄存器[D0]里是多少?
2,在触摸屏(维纶)输入[-12.1]到PLC(三菱)的寄存器[D0]中会是多少?
触摸屏的寄存器选的就是D0.

网友A:
12.1]到PLC(三菱)的寄存器[D0]里是121;-12.1]到PLC(三菱)的寄存器[D0]里是-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