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控制问题

楼主(2011-02-13):
三菱plc应用指令中相对位置控制指令 FNC158 DRVI K+999999 K3000 Y000 Y004 若输出脉冲个数要求大于999999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只要脉冲数不大于2147483647的数字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B:
再加啊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FNC158 DRVI 指令最大32767,改用32位指令DDRVI 最大2147483647你才用到999999还能加很多!!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E:
改用32位指令DDRVI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可是我看到FX1S\FX1N说明书上是16位指令:-32768--+32768 32位指令:-999999--+999999 详见357页,不知如何理解?台达的plc和楼上朋友们说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