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3):
这是客户要求的配置,开始没注意后面时间久了又不好再问了,我问的问题的内容是这样:客户要求用防水马达隔离器+热保护二合一断路器+接触器进行电机控制,现在的问题是,热保护二合一断路器(也没听说有这种断路器)我就用施奈德马达专用断路器GV2-RS,那么这个是否能进行热保护(原来没有用过),如果不能能否在接触器上加热继电器进行组合对电机进行热保护;如果这个GV2有的话,那接触器是否还需要加热继电器,问题有几个,便主要是针对热保护二合一断路器和接触器来的,望大家能提供更好的组合方式,尽量既合理实用又相对元件数量最少.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看看施耐德GV2的选型样本,里面有相关说明

网友B:
你说的二合一的断路器应该就是带辅助触点的断路器吧

网友C:
有专用的马达保护断路器,可以调整保护电流值,热跳后需要复位。ABB 正泰 施耐德都有类似产品。

网友D:
自认为接触器不要带热保护

网友E:
GV2加接触器够了。GV2就是电机保护断路器,有短路,过载,缺相保护,本身也有隔离作用。
  • 下载积分:+1(songchengju) 感谢分享

网友F:
    这种接触器很多。就是接触器上带热保护器的。德力西、正泰、人民、西门子等多有这样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