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LC,有个很简单的问题请教师傅们,希望能不吝赐教!

楼主(2011-02-14):
在一个开关量输入点,在内部PLC中能不能常开和常闭同时存在控制?
比如这个起保停,如果我外部接了一个按钮开关在PLC的X2上面,那么我按下这个按钮,Y1会断开,那下面我还是X2,但是梯形图是常开的,这样在断开Y1的同时也接通Y2
先不说这个电路的用处,我是想问这个的设计梯形图是不是合理的?或者说PLC运行这样的程序会不会正常?
主要我想问的是外部的一个开关量,可不可以控制内部多个不同的开关量 ? 例如上面说的控制 常开 常闭 或者说可以的话还可以同时控制上升沿等。

网友A:
楼主嫩的图片挂了。
饿米豆腐

网友B:
PLC外部的一个开关量可以控制PLC内部多个不同的开关量,但要注意程序的编程。

楼主:
`哦,谢谢各位的答复,我原来以为plc内部只能是一个状态,那么这样说,外部一个开关接通X2的话,我可以在内部的软元件上根据自己需要在常开触点,常闭触点,上升沿,下降沿都可以设置为X1,都可以控制内部各种状态?

网友C:
可以,但是注意编程逻辑关系!

网友D: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功夫深。
下载积分:+1(songchengju)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谢谢了,各位大哥

网友E:
控制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制定的。

网友F:
楼主理解了哈
!

网友G:
鼓励下新手,一点一点来

网友H:
想怎么搞都可以,只要能变换就可以

网友I:
PLC编程的X点或其它点在程序上是可以无限次的使用,只要你愿意用。怎么用都行。但是要注意你的输出存不存在可以同时动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