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里怎么添加文字说明

楼主(2011-02-14):
小菜鸟刚接触触摸屏,想在屏的按钮旁进行文字注解,标签又是覆盖在按钮上面的,除了用标签其他用什么方法输入文字注解啊

网友A:
直接用文字输入就行了,写在按钮的旁边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用文字显示元件 然后把它拉到按钮旁边就可以了

网友C:
按钮可以直接带文字说明

网友D:
可以用走马灯显示方式,做在按钮旁边,把长度拉短,可以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