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1-02-14):
请问一下各位,我用一个三菱晶体管发脉冲的PLC,怎么来控制 X 轴驱动器 与 Y 轴两个伺服驱动器!Y轴两个伺服驱动器要求同时动作!请教各位,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一个按钮控制Y0与Y1,不是可以同时了吗

网友B:
同时给定同样的脉冲频率~~~

楼主:
不对啊!我是要用一个Y0信号去控制两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C:
Y0接两条线。。

楼主:
接两条线,那这能保证连个伺服驱动器同步吗?!

网友B:
那就跟你的机械比率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