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不知道为何连不上PLC

楼主(2011-02-14):
PLC是FX2N,用电脑连接读取程序时提示:“指定的路径受制约,不能获取PLC的类型名<ES:15061102> ”
请高手赐教。FX1N的PLC可以正常连接。

网友A:
好像记忆中是不是有人也发过相同的帖子?可是查找回复却没有了,给和谐了删掉了吧!

网友B:
是不是路径太深了

网友C:
应该是路径地址太长 改短一点

网友D:
是不是COM设置不正确

网友E:
你的是笔记本的吗?如果是笔记本的你看看是不是COM设置不正确和USB位置不对!

网友F:
和5楼观点相同

网友G:
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和编程电缆。

网友H:
先看看你的设置事实不是FX2N的,在一个看看通讯测试能不能连上。我没碰见过。

网友I: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公司也用1n2
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