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了三菱PLC编程软件怎么摘我电脑上装不了急呀

楼主(2011-02-14):
为 什么我的电脑上装这个软件,装不了呀GX Developer-7.08急。。。。。。。。。。。。。。系统XP的提示是不是有效的Win32的有效文件应该怎么装呀

楼主:
有人在吗。在等待人解决。。。。。

楼主:
是不是系统问题也是应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没人的吗
、、、、???????????????????

网友A:
一个原因是安装程序损坏,另一种可能是机器中病毒了。

楼主:
我刚换的系统呀这软件支持那些系统的呀

网友B:
可能是软件版本高GXD 8.5中文的我这也装不了 7.0的可以用
三人行必有我师

楼主:
有高手在没没人遇到我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Win7能兼容不

网友C:
Win7可以兼容

网友D:
GX Developer-7.08版本太低,另外里面有个环境的要先安装才可以。
旭迈机电

楼主:
在不换系统的情况下怎么搞换系统号麻烦

楼主:
我的系统用那个版本可以呀

楼主:
有大虾在没

楼主:
这样的提示

网友E:
安装的时候你有没有先安装EnvMEL文件夹里的Setup,如果没装你就先安装,装好之后再装GX-DEVELOPER里面的setup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F:
系统用的是不是精简版的?换好一点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G:
你输入了序列号?

网友H:
换个三菱8.0以上装

网友I:
论坛上有啊!搜索一下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J:
我的本本是XP系统,可以装8.86Q,台式WIN7系统,也可以装8.86Q。或许楼主的安装过程、软件有问题?

网友K:
安装程序损坏,另一种可能是机器中病毒了

网友L:
从楼主的贴图来看,可能是操作系统有病毒或者下载的文件受到了破坏。因为不论是没有安装环境软件包或者没有输入序列号,都不会是说安装文件有问题的。

网友M:
你下载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N:
你的是XP SP3系统吧 SP3 不行的 我以前也装过 SP2的可以

网友O:
我碰到过杀毒软件误杀内部程序的;关闭你的杀毒软件再解压程序文件;然后再安装,祝你顺利!

网友P:
先装一个云端软件,再把三菱软件装入云端软件里。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Q:
可能是软件版本高GXD 8.5中文的我这也装不了 7.0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