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问如何在上网本上安装s7-200编程软件

楼主(2011-02-14):
如何在上网本上安装s7-200编程软件!!!!!!!!

网友A:
你上网本如果是XP系统的话,直接点安装就可以了嘛

网友B:
把你的本子系统换成WIN XP后直接安装就行的。当然,别的有的系统也可以安装的,但不是全部。

网友C:
如果是win7,好像不行,我也有个上网本,最好别装西门子的,本子有点吃力

网友D:
上网本性能差了点。

网友E:
谢谢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