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v708cd 型号,电脑无法上传程序

楼主(2011-02-14):
请问是什么问题?我电脑和rs422线应该没问题,因为我在其他触摸屏(相同型号),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屏幕通讯口问题或者软件方面做了限制。

网友B:
1、Hakko与PC的通讯线是RS232线,而非RS422
2、当触摸屏中启用调制解调器,那么请通过调制解调器链接或者禁用调制解调器。
3、PC的RS232端口存在问题
4、触摸屏的MJ1口存在问题。
对于1来说,请检查你的通讯线。
对于2来说,在触摸屏的通讯设置中禁用
对于3来说,换台PC
对于 4来说,使用触摸屏的检测功能检查触摸屏的端口。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