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1-02-14):
我的窑炉传动用了三菱E740 5.5KW的带了9个0,75KW的摆线针减速机,在20HZ的时候电机都转不动,30HZ以上才能转动,25HZ左右只有一个电机不转,后来调了P0的转矩参数以后,20HZ也都能转动,但是一个电机力量不大,手一抓棍棒就转不动了,讨论一下
jxh668

网友A:
1拖9!!!
用大功率的或用两多个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