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WIN7系统上面可以安装STEP7 V5.4中文版吗?

楼主(2011-02-15):
WIN7系统上面可以安装STEP7 V5.4中文版吗?跪求解决方式,紧急!

网友A:
第一步,安装Vista系统
第二步,安装Step7 V5.4中文版
第三步,插入win 7执行系统升级。
最简单的方式,否则你需要修改Step7的安装文件,然后从安装有Step7的Vista系统中复制相关注册表……以及安装文件。
Regards

网友B:
好像还不支持,可以在WIN7旗舰版下安装WINXP虚拟机,然后安装STEP7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D:
可以安装呀!实在不行就用一个灰色按钮克星,可以完成安装的、!我装是英文版的

网友E:
恩,为以后没有winxp的驱动准备!!!!!!!

网友C:
太复杂了,换XP吧,

网友F(2011-03-18):
希望有高手指教jhgjg

网友G:
XP就一定支持,其它的嘛!有些插件不兼容,功能用不全甚至用不了,建议你还是用XP

网友H:
win7对工控软件的兼容性还不如vista,家庭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不支持,可以在WIN7旗舰版下安装WINXP虚拟机,然后安装STEP7
家庭版WIN 7可以么?哪位兄弟用过?
现在想买新的笔记本用于工控,需要安装西门子及AB的组态,工控,变频器,伺服放大器的通讯软件等。这么多软件,当然希望硬件配置更高些才好,配置高的,多是要装WIN7的。以前的笔记本装过XP,但有些驱动是找不到的。

网友J:
不可以,我的是win7,只能装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