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配线,急

楼主(2011-02-15):
星三角起动的电机37KW,配线:一组VV3x10,另一组VV3x10+1X6,地线用6平方行不

网友A:
OK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怎样才比较合理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感觉楼主这样太节省了,我一般都是用两组3x16的,用变频器的话就用3x25的
下载积分:+1(chzy_114)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赞成7楼的做法

楼主:
地线怎样配才合理

网友E:
地线的线径配置有国家标准的
仅供借鉴哦
下载积分:+3(萧风) 感谢分享

网友E:
网上再用google查查吧,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7楼的建议

网友G:
我觉得吧你最小都要用到16mm平方的,要不不太安全的哦。

楼主:
谢了兄弟们,特别是(detect )

网友H:
空开下的线可以

网友I:
有点小啊

网友J:
7楼的为什么用了变频器线的规格就要用粗一点的呢?

网友C:
因为用变频器只使用一条电缆啊,星三角启动用两条,算起来相当于32平方了。我平时都是按1平方两个千瓦来配电机线的,大功率的电机因为启动电流大,需要适当加大电缆的线径,呵呵。地线用10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K:
按主电缆的一半来配

网友L:
支持7楼的意见,比较合理

网友M:
可以用的了

网友N:
晕啊,用变频器电线只要够过流就行,你还用36的

网友O:
太节省了吧
是我就用3*25了或两组3*16了

网友P:
我也赞成7楼的说法

网友Q:
这样应该也行

网友R:
有点悬!我公司一37KW空压机就是用10MM的线,开时间长了线皮发软!后改用16MM!

网友S:
如果用星三角起动,二组都用10平方的可以了,如果是变频用3*16可以了。我都是这么用从未有不好的。

网友T:
距离太远还要考虑到压降问题,个人建议选大一级的线径

网友U:
完全可以!!!十下五,一百上二!!!

网友V:
16MM最合适了,

网友W:
用6平方足够了

网友X:
地线放大点,保护好点,用变频的更是如此,
到雷雨天气时,就会知道地线用大的好处

网友Y:
勉强点 要是电缆就小了

网友Z:
一千瓦功率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2A附近,就是这个比例,正常运行时的电流≤2倍功率A;直接启动时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星降压启动是直接启动电流的1/3;大约是两倍多点 配线应考虑略大于额定电流的导线,37千瓦电机大约75个电流,乘以二150安,因为星接转到角接后两组六条线,所以 每根线75就可以。
铜线载流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四平方乘以八三十二个电流
六平方乘以七四十二个电流
十平方乘以六  六十个电流
不太够
那就16平方的吧
足够了
地线 三加一 减一个号 用10平方的
就行了
这些强电方面的计算(我是针对控制电路而言)
我从来不去套公式计算 估算就很好
电工是很灵活的一门学问

网友AA:
赞同楼上的

网友AB:
电机37KW,那么电流约等于74A,计算出的电线就算不带负载最低也应该是3X12平方的!建议采用3X16平方的电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C:
如果负荷不是很大,楼主的配线完全可以。

网友AD:
赞成7楼的做法,最好用16平方

网友AE:
帖子很好  想学学

网友AF:
VV3x16+1X10,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AG:
不考虑距离是可以的。

网友AH:
7楼说得对

网友AI:
地线大于主线的1/2即可,现在一般推荐跟主线一个规格!37的电机负载一般10MM2可以用,但重载的话推荐16MM2,再说现在的线能到9折就不错了!

网友AJ:
距离短的话可以 有发热现象 选16的可以

网友AK:
叫我做,我用3X25+4X25

网友AL:
此配线可以的,太大浪费啊

网友AM:
16的可以10小了

网友AN:
电机额定电流达到74安培。你10平方线安全载流量65安倍左右。要是穿管再加温度高一打折。65乘上0.9再乘0.8就等于47安培左右了。线肯定要发热出问题。就是用16平方的也就凑合(吃100安培左右,一打折能吃72安培。不过至少安全没问题了)

网友AO:
看你如何接线,三角形内是没问题,开关到接触器间的线就有问题

网友AP:
10MM主线+4MM零线的就行。

网友AQ:
如果是轻负载的话没问题。

网友AR: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