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专家,三相220输入的变频器

楼主(2011-02-15):
请问各位专家,三相220输入的变频器,输出端是否可以接三相变压器,不知道是结果会怎样,会炸机吗?

网友A:
应该不好
CP1H CJ1M CS1H CQM1H S7-200CN 光洋 三菱Q A 3U 3G FPX破解 除了爱人 都是浮云 13775338559

网友B:
不可以,试想变频器在低频时会出现什么清况。

网友C:
可以,但要恒定频率为50或60HZ,而且功率不超过变频器的范围。不过,不建议这样用

楼主:
这肯定是50HZ或60HZ

楼主:
就不知会不会炸机,有高人试过吗?

网友D:
肯定不可以,别想这种办法。

网友E:
为什么不可以,三相220V还是三相电,只是比三相380V电压低,相位还是一样的,你的负载变压器功率不要打过变频器就可以接,但是变压器因为频率的问题可能会发热严重,又或者是变频器因负载问题而保护。

网友F:
没见过这样的用法,还是专务专用的好

网友G:
我考虑三相220输入的变频器,后面没必要接变压器呀。
一般的变频器有调频和调压的功能呀
你加变压器要作何用途
原野

网友H:
加电抗器还差不多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I:
你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J: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想提高电压吗?

楼主:
能否将小功率三相设备,用于220V单相家庭用电路中。

网友K: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L:
本人以前公司有大量用过类似的例子,可供大家参考,用三相380变频器带两相380V变压器,负载为卤素灯。
变频器功率比变压器要大,不然启动时,变频很容易过载。
实例:变频器30KW 380V
            变压器18KW   输出2400V
            负载为高压卤素灯,
作用:让高压卤素灯实现无级功率调节。
注意:本例下限频率不能低於40HZ。不然灯会闪烁,上限为50HZ

网友M:
用一个全隔离单相交流调压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