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刚学习s7-200的plc,不知道如何设计,求前辈指点!  要求速度是闭环控制的

楼主:
自己先顶起

网友A:
简单控制,还是加减速控制 ,楼主说清楚点啊,这样别人才容易帮你啊

网友B:
莫非楼主想要做i全闭环控制?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本来就是闭环的!要做全闭环的话可以将伺服控制器的脉冲仿真输出端信号放大后输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