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点击上载就出现:未指定错误
CP1H CJ1M CS1H CQM1H S7-200CN 光洋 三菱Q A 3U 3G FPX破解 除了爱人 都是浮云 13775338559

楼主:
或者上载成功自动关闭编程软件
CP1H CJ1M CS1H CQM1H S7-200CN 光洋 三菱Q A 3U 3G FPX破解 除了爱人 都是浮云 13775338559

网友A:
换编程线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以前遇到过第二种情况,也没查出具体原因。后来从换个软件版本就好了。
原程序是SP3编写上传的,我用SP5,SP6都出现上传完成后自动关闭程序。将SP6卸载后安装了SP3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