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懂冷水机的

楼主(2011-02-15):
有没有人懂冷水机的高手呀?急呀!我有一台40W大卡的冷水机油气分离器里的铜管冻坏了,不知怎么才可以修好?有懂的能说一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A:
更换好了呀

网友B:
只能换,不能焊,焊的话会高得你下不了台的!哪个东西看似铜材,实际无法用铜焊密封得好,原因不清楚

网友C:
找到那一根,在两头用堵头堵死,冷却器我是这么修的
堵上是个办法,可要是几根不知行不。

网友D:
找到那一根,在两头用堵头堵死
这办法是好,铜管里怎样堵好?是焊还是用其他什么材质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