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不好起动逆变

楼主(2011-02-16):
我公司一台襄樊产中频炉用了几年后,现在出现不好起动变频,有时能顺利起动,外围元件是好的起动时交流电压表有抖动。由于手头无示波器不敢随意调控制板。请问怎么调?

网友A:
http://blog.163.com/jzh_211/blog/static/171761312201095101813385/
相当不错的中频炉维修资料地址。
jxh668

网友B:
可控硅没有坏,要测控制波形
要用示波器才好

网友C:
一般情况是电容和电感不匹配造成的,电容老化或每次启动前放在炉子里的金属分量不一样就会出现有时侯一次就能启动,有时候要连续启动几次才能启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要看你是哪种启动方式的,每种都不一样的,最常用的是电容冲击式的,看看是不是充电电压不够了或者是预磁化电压不够,就是启动时的直流电压

网友E:
可能输出有问题了

楼主(2011-06-12):
感谢各位同行,故障已解决是控制板原因,已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