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6):
急急急!!!工控机硬盘对拷贝求救!
我们印刷机上有两台同样的检测印刷品质量的工控机,牌子是ELTROMAT,型号是PC3100 HD。现在其中一台的硬盘坏了,一台是好的,想用好的备份一块同样的硬盘,硬盘接口是50针SCSI接口的。用GHOST无法拷贝,不知道要怎么办?求救各位高手帮忙,小弟在此谢过!!
jxh668

网友A:
去找做数据恢复的帮你搞一下

楼主:
我在云南,电脑公司的人拿去也没搞好,真不知道要怎么办

网友B:
最好找原厂家处理

楼主:
厂家在德国,这款设备已经停产了,在中国的售后做得也不好。
jxh668

网友A:
这在深圳好办得很

网友C:
有这种硬盘专门的转接卡的。

网友D:
1.原來電腦所使用的系統為何?
2.新硬盤和數據硬盤格式是否一樣?

楼主:
回答7楼版主问题:
1、它没有用系统(比如windows之类)平台支撑,而是针对这套设备编写了一个英文软件来运行这套设备。
2、数据盘格式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格式,我手头上没有SCSI接口的设备查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弟在此谢过各位朋友,设备问题仍然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正在等待各路高手的出手相救,再次谢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答7楼版主问题:
1、它没有用系统(比如windows之类)平台支撑,而是针对这套设备编写了一个英文软件来运行这套设备。
2、数据盘格式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格式,我手头上没有SCSI接口的设备查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1.應該有系統,所有應用程序均是基於系統平臺開發的,如DOS,unix
2.支持SCSI硬盤均會安裝有一塊SCSI接口PCI卡于PC主板上
3.能否拍攝一些好的設備開機等畫面圖片

网友E:
有些设备用的是DOS系统,找会用DOS命令的电脑人员试试

网友F:
我估计系统为苹果的,只有苹果系统经常用SCSI接口的硬盘。
苹果系统和WINDOWS系统是不能兼容的。
完全废了。

楼主:
现在没带相机数据线,晚上我会传几张正常软件界面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这是正常使用中设备的软件界面和硬盘接口照片。开机正常后就直接进入图片所示的界面,目前坏掉的那块硬盘就是进不了软件界面。

楼主:
我会一直在线等待大家的意见。

网友F:
你发这个界面出来,没啥用。不能判断你的电脑使用DOS、WINDOWS或者苹果的麦金塔系统。
你要发它在启动时所出现的界面。
像西门子的840D,倍福的软PLC启动完成后你都看不出是WINDOWS系统的。只有在启动是可以看到一下进入WINDOWS。

网友D:
正如樓上所說,請將開機時出現圖片發上來看看,這目前的圖片無法判斷系統為何及硬盤格式

楼主:
1、好的。现在设备正在使用中,晚些时候我会上传开机画面给大家看。大家说一定有某个系统在支持软件的运行,至少我到现在还没发现系统的影子。
2、补充一点,这个设备在印刷厂我们叫做百分百质量检测系统,也就是有一个相机不断照相,与标准的图像进行比较,判断生产出的产品是否合格。
3、设备为法国小森尚邦印刷机配备的质量检测系统。
jxh668

网友A:
SCSI接口的硬盘行内叫大脚硬盘:
内置数据线的外型和IDE数据线一样,只是针数和规格稍有差别,主要用于连接光驱和硬盘, 40针IDE线有40根导线,40针ATA66有80根导线,SCSI内置则分为50针、68针和80针
“究竟SCSI好,还是IDE好?”。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它包括了性能、价格、易用性、扩展性多方面因素。 从性能上说,SCSI当然要比IDE好,毕竟SCSI控制器上有一个相当于CPU的芯片,能够处理大部分工作,减轻了中央处理器的负担(CPU占用率)。同一时间推出的硬盘中,SCSI系产品的转速、缓存容量和数据传输率均比IDE系高,要比速度,IDE怎样也比不过SCSI。 在价格方面,SCSI是昂贵的代名词,面向商业级应用,IDE则以低价格著称,面向桌面式计算机。 易用性:使用SCSI的过程中,常会发生SCSI ID和总线终结器设置错误,导致硬件不能识别的故障,IDE设备仅有主、副之分,在同一数据线上只有两个设备,只要分别设置为Master和Slave就不会有冲突。 扩展性:能够连接多达15个设备是SCSI的优点之一,而标准PC的IDE接口,最多只能连接4个设备。 购买一样产品之前,我们最主要的是考虑到自己的需求,凭着这一点,很容易判断出哪个产品较适合你,仅说“好”与“不好”没有太大意义。如果你用电脑来玩游戏机、看DVD、上网,IDE硬盘己能满足你的应用,SCSI仅会让Quake 3增加几帧,绝对划不来。若是用计算机来视频捕捉、影像编辑等要求大量磁盘输入/输出的工作,相信SCSI是你的上上之选

jxh668

网友A:
50针SCSI硬盘数据精确复制法

  执行NU8.0工具中的DISKEDIT程序(需NLIB200.RTL库,如为中文版,还需CHINA16.FNT的支持),以中文版为例,进入DISKEDIT主程序后,按ALT+T键选择(T)工具栏,再执行(N)配置项,将(R)只读模式改为允许读写,确认(0)可以后回主程序。再选中(0)对象,选择(D)驱动器,在磁盘类型中选择物理磁盘,确认后,在左窗口中会出现硬盘1和硬盘2,选择硬盘1后,按下ALT+W键,出现一个写的窗口,选择(P)物理扇区,再选择硬盘2,确认后,硬盘1上的所有扇区内容将被逐一写到硬盘2上对应扇区中,从而实现硬盘的整盘复制拷贝。

  此种拷贝法要求目标盘与源盘的容量大小完全一致,复制耗时长,需一至数小时。但由于是源盘到目标盘之间对应扇区的精确复制,因此称为精确拷贝法,支持各种磁盘操作系统、磁盘分区及大部分加密软件的复制(除非加密软件以硬盘系列号为加密对象)。实现精确拷贝法的软件还有一些,如IBM公司的hddcopy,但这些软件市面上一般很难见到。实现精确拷贝法可靠性最高的,还是诺顿工具系列中的Diskedit,也最易获得。

jxh668

网友A:
50针SCSI硬盘数据快捷复制法

  这就是使用硬盘专用复制工具GHOST,GHOST是美国人编写的一个目前最好的硬盘专用复制拷贝共享软件,国内的用户可在电脑报配套光盘上的第一、第三辑上找到它。GHOST的使用也非常简单,键入GHOST回车,选择LOCAL/SERVER.→CLONEDISK TO DISK→DRIVE 1→DRIVE 2→调整有关分区参数→开始执行。GHOST的功能非常强大,它不但支持各种磁盘操作系统和分区,支持双机并口互连,还能将磁盘的全部内容形成一个压缩映像文件保存在另一个硬盘上,必要时再展开拷贝到新的硬盘上。GHOST拷贝时间特快,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可搞定一个新的硬盘,特别适合于硬盘的升级或操作系统的迁移复制。GHOST要求目标盘的容量大于或等于源盘,若目标盘的容量大于源盘,则目标盘新的分区容量大小还可以进行适度调整。但由于GHOST是共享软件,有试用期限的限制(即机器系统日期和硬盘上文件形成的日期都不能超过规定的试用期限),要想无限制使用,就必须按规定进行注册,拥有合法的用户号和密码。当然,我们也可通过修改系统日期和使用PCTOOL9.0中的FILEFIND程序将硬盘中的文件日期修改在规定期限以内的办法来使用GHOST,不过这种方法比较麻烦。另外,使用GHOST复制的硬盘,有些加密软件会需要重新安装,而且GHOST无法将大盘的内容复制到小盘上,即使大盘的实际内容远远低于小盘的容量。

jxh668

网友A:
50针SCSI硬盘数据简易拷贝法

  1.若硬盘为单一的DOS/Windows 3.1操作系统,则可将目标盘根据需要参照源盘进行分区和格式化,使之具备基本的DOS自举能力;再使用NORTON COMMAND工具如NC4.5选定源盘上某分区目录和文件(可选择该分区上所有的文件和目录,含系统、隐含、只读等全部属性),按F5键,输入目标盘所在的分区符,即可实现全部复制拷贝。  2.若硬盘为DOS/Windows 95混合型,则不再需要DOS系统启动盘,开机后直接进入Windows 95系统,再进入Windows 95下的MSDOS窗口方式,用FDISK和FORMAT/S命令对目标盘进行分区和带系统文件复制的格式化后,退出,重新启动机器,再从Windows 95中进入MSDOS窗口方式,键入XCOPY32 C:\*.* D:\*.* /S/E/C/H/K/Y或XCOPY C:\*.* D:\*.* /S/E/C/H/K/Y即可将源盘C中的全部内容复制到目标D盘中,注意拷贝命令中的6个参数是复制成功的关键,/S为复制子目录,/E为复制空目录,/C为即使拷贝遇到错误也不终止下来(因Windows 95在拷贝到WIN386.SWP时会出错终止,但该文件只是动态生成的临时存储文件,并不影响拷贝的完整性),/H为拷贝系统和隐含属性的文件,/K表示拷贝文件的属性,/Y表示自动覆盖目标盘上同名文件。需指出的是,对于DOS/Windows 95混合型的硬盘,由于存在长文件名,一般DOS下的文件拷贝工具是不支持的,NC工具也不例外,所以,必须使用Windows 95下自带支持长文件名拷贝工具XCOPY或XCOPY32。注意若非Windows 95下的DOS窗口,启动的是Windows95的纯DOS方式(即COMMAND PROMPT ONLY),则XCOPY或XCOPY32此时仍然是不支持长文件名且不支持隐含和系统文件的拷贝的,在不同DOS方式下键入XCOPY32/?或XCOPY/?可比较出拷贝参数的不同。此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对目标硬盘的容量大小没有要求,操作比较简单,安全系数高。但只适用于DOS/Windows 95操作系统的硬盘,拷贝速度较慢,不能复制加密软件。
  • 下载积分:+2(yangyajiang) 说得不错,让我也学到了 ..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楼主:
    看了楼上的的帖子,学会了很多硬盘数据知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手头上硬盘备份出来,这是真话,唉.......做工控有时真是很难,真是山穷水尽啊!

网友G: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 QQ:6395435

楼主:
幸灾乐祸吗

网友H:
在这里要谢谢JXH668他说了很多硬盘知识

网友D:
引用楼主清清南盘江于2011-02-16 01:01发表的 50针SCSI接口工控机硬盘拷贝求救,急急急!! :
急急急!!!工控机硬盘对拷贝求救!
我们印刷机上有两台同样的检测印刷品质量的工控机,牌子是ELTROMAT,型号是PC3100 HD。现在其中一台的硬盘坏了,一台是好的,想用好的备份一块同样的硬盘,硬盘接口是50针SCSI接口的。用GHOST无法拷贝,不知道要怎么办?求救各位高手帮忙,小弟在此谢过!!

GHOST為何不行?是在DOS下使用的GHOST不行嗎?我這邊有些設備上也是使用的SCSI硬盤接口為50PIN,曾經我也利用GHOST拷貝過,可以使用,缺點就是使用不穩定,常常出現當機的現象(附圖為我這邊使用到的SCSI硬盤接口圖)

网友I:
你买一张SCSI卡插在PCI上,挂面普通的台式机上面开机后,还用备份及还原试一下看看,我不知道精灵支持SCSI硬盘,以前用玩过SCSI硬盘,好久没有玩了
要不问一下有专业在处理工控机的,要怎么样处理,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事情有点多,没有跟进大家的留言。电脑公司拿去GOST过了,回答说是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数据导出来,也不知道硬盘里面是什么数据格式。目前问题还处在停滞状态。我在网上查到说是有一种设备可以实现两块硬盘对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设备,请大家给我提供一点建议,小弟再次谢过大家的关心,我们云南的工控真是有点落后了。
jxh668

网友A:
给你介绍一下相关的硬件:
IDT-200数据恢复机----配合HRT使用,修复数据利器
HIE-400数据恢复机,主要用于拷贝硬盘坏道数据,比HIE-200速度快

SCSI三转卡 68转80转50 IDE SCSI硬盘转接头 68针转80针转50针IDE

超长120CM长 高品质 SCSI硬盘数据线 接5块盘 SCSI线 数据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事情有点多,没有跟进大家的留言。电脑公司拿去GOST过了,回答说是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数据导出来,也不知道硬盘里面是什么数据格式。目前问题还处在停滞状态。我在网上查到说是有一种设备可以实现两块硬盘对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设备,请大家给我提供一点建议,小弟再次谢过大家的关心,我们云南的工控真是有点落后了。

用DOS版GHOST應該可以使用的,我這邊有成功實現過(UNIX系統),其實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開機圖片來證實系統為何?等相關問題

楼主:
好的,真的要谢谢斑竹一直伴随我,等我有机会一定上传给你看。

网友J:
请把印刷机的品牌 型号和年份以及质量检测装置的年份 (一般应该是和印刷机是相同年份的)  我也是搞印刷维修的  这对于判断系统有帮助   目前正在处理高堡的电脑   问题比你的严重   主板也不行了

楼主:
机器是法国小森尚邦GR650,1995年。质量检测系统是1999年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