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稳压器的大小怎样选择?

楼主(2011-02-16):
车间有1.5KW电机50台,20KW空调机一台,需要多大的稳压器?

网友A:
占用率多少?如果占用率为1(就是所有设备在同一时间内全部运行),你选125--150KVA.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yuming1231) 热心助人

网友B:
125KW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能告诉计算公式吗

网友C:
你的1.5KW电机是单相还是三相,因他们的计算各不相同。

网友D:
很期待计算公式,两种1,单项计算方法
2,三项计算方法
感谢感谢。~!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E:
选择稳压器容量,纯阻性负载 白炽灯,电阻丝,电炉等设备1.25~1.5倍负载总功率 感性,容性负载 荧光灯具,风机,空调,电脑,电冰箱等≥2~3倍负载总功率 大电感性,电容性负载如电动机选型时应考虑负载的起动电流特别大所以选择稳压器容量时应是负载功率的2.5~3倍。

网友A:
就是所有功率加起来除以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取0.8)然后乘上占用率,一般站用率达不到1的。

楼主:
还是不怎么明白,三相负载和单项负载的1kw,各应该怎样选择稳压器的容量KVA,负载KW转换稳压器容量KVA怎样计算?谢谢各位继续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