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实现多段速的问题

楼主(2011-02-16):
各位大侠,最近我有个工程,需要实现变频器多段速的问题,要求在触摸屏运行速度可以修改,同时在机器启动和停止时需要降速,并设定启动和停止的圈数,因是绕线机,要求较高,我选用的是FX1N--1DA的模拟量扩展板,请问我在控制这三段速时是用多段速控制,还是用修改数字量来分别改变速度,哪个效果稳定呢,谢谢指点

网友A:
既然要求触摸屏可以更改速度,那么就用改变数字量来改变速度了。
至于稳定度,取决于你的变频器及干扰。

网友B:
多段速的话,加减速时间是固定的(变频器一般有两个加减速时间,需要开关量切换),用模拟量的话,加减速时间可不同

网友C:
用数字量加模拟控制板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D: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两者都可以,绕线机一般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