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50-qbbd-c屏的下载线和f940的下载线是否一样?

楼主(2011-02-16):
三菱gt1050-qbbd-c屏的下载线和f940的下载线是否一样?用哪个系列的解密软件?

网友A:
不一样的,GT1050的屏比较新,带USB接口,用普通的MP4或手机数据线就可以下载,F940的是老屏,要专用的数据线,网络上有接法,据我所知,GT1050 或GT1150暂时还没有解密软件

网友B:
是一样的
可能一楼没用过

楼主:
找过了接线图,虽然线缆型号不一样,但接法一样,有谁吿诉我用什么样的解密软件?